数码管显示的字母怎么翻译?大家指点!!

楼主(2010-08-31):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把每个字母分段编译作为子程序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标题可能有歧义,
我是识别不出数码管显示的字母,每个代表什么?头大了

网友B:
你只能找到该仪表说明书,才能看懂。每个生产厂家对于用7段数码管显示的“字母”说明都不一致。

网友C:
要有配的上套的说明书才行的,老兄
江湖好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