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怎么清除密码

楼主(2010-09-01):
有一块S7-200 CPU224 PLC 上载,下载,清除都提示输入密码,现在的程序就不要了,但怎么清除密码,使PLC能够正常使用,对西门子PLC不大了解,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提示密碼時輸入 CLEARPLC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密碼時輸入 CLEARPLC
Regards
最常用的标准答案
要清除密码,剩余的2种方法可尝试:
1. 在STEP7-Micro/WIN 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输入“CLEARPLC”,“CLEARPLC”是所有密码的通用清除口令,但会引起相关程序等的丢失。
2. 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 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 安装光盘中找到。执行程序“wipeout.exe”不仅删除用户程序,而且会将CPU恢复成缺省设置,即网络地址:2、波特率:9.6K。注意:wipeout.exe软件不能与USB/PPI电缆配合使用,只能用原装RS232电缆(带黑盒的哪种)。
3. 另外,还可以在CPU 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 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 可以自由访问。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C:
在另一个论坛上我已给了你一个解密的了。

网友D:
版主回答的真详细

楼主:
谢谢版主详细解答,谢谢各位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其实之前我已经在提示密码时输入CLEARPLC,但是都是复制之后粘贴上去的,可能是不能复制或复制了空格,所以一个晚上也没法解决,用键盘输入后1分钟不到,一个晚上,这就是走捷径的代价.

网友E:
菜单里有清除密码,
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及改造,触摸屏PLC程序设计调试解密

网友F:
下一个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