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控里面,速度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0-09-01):
看程序的时候总有涉及频率的问题,这些频率的值是如何给出的啊,求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下载积分:+1(ldz1011)

网友A:
速度越快,脉冲输出的频率越高,在伺服控制上是这样的。

网友B(2010-10-12):
速度和频率成正比

网友C:
n=60f/p普通的电机算法,伺服就不能这样算了,要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