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长切断中伺服马达的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0-09-01):
1、用伺服电机加触摸屏进行控制。
2、生产速度和定长切断长度可调。
如果定长的长度等于切刀的周长,则切刀可以用恒速进行运动。
如果定长的长度大于或小于切刀的周长,则切刀需变速运动,且在切断时的速度要和供料的速度相等。
在编写程序时,是否只用PLSV指令即可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PLSV D130 Y000 Y004]中,实时向D130中写入数值,是否就可以改变伺服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改变伺服电机转速的目的?
感谢大大们的赐教,谢谢!

楼主:
还请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