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吊车重载运行

楼主(2010-09-01):
请问有哪些变频器能实现下面的要求,是一个10吨的起重机,,全速是1300转,请问能用变频器运行在50转吗,还能驱动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50HZ的情况下是1300转吗?考虑到吊车启停比较频繁,建议加减速机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B:
恒转矩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