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小弟刚接触ST,练习中,想使用定时器,但是总是提示error:C8040 illegal parameter(s) for call of TON,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定义变量名

楼主:
有定义,在Header 中,

楼主:
定义header中,怀疑是变量定义类型有问题,但是试了机种变量类型都是这个报警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义header中,怀疑是变量定义类型有问题,但是试了机种变量类型都是这个报警提示!

不用怀疑变量定义问题,那没有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

语法错误!!!!!!!!!!!!

工控世界论坛人家不是告诉你了,多看看手册,怎么一晃在这里问了?在PLC天地网也发文问?

错误的语法导致错误的结果,你为何不怀疑自己的语法错误?

看似简单的IEC其实并无多大的优势,还是GX Developer更简单。

当修正语法后,其结果将正确,实际上TON只是将TIMER_M再次打包成为新的FB而已。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

楼主:
“实际上TON只是将TIMER_M再次打包成为新的FB而已”    这个正是问题所在               小弟搞清楚了,再次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