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电压的零线可以互通

楼主(2010-09-01):
今天我在修机床。变压器BK160的输入是AC380V输出是(11~12)AC220V,(13~14)AC36V。可奇怪的是11#和13#竟连在一起。在断开输出线后。我用万用表电交流压档量啦,11~12的电压是220V,13~14是36V,11~13是5V,11~14是5V,12~13是5V,12~14是5V,每根线和大地的电压是0。
请问师傅,为什么11和13可以连在一起?11和14,12和13可以连吗?为什么11~13,11~14,12~13,12~14的电压时5V?

网友A:
11与13是否共用1个抽头?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可能楼主叙述有问题,或者测量有问题!
1、可奇怪的是11#和13#竟连在一起。
2、11~13是5V
我想问的是连在一起会有电压吗?即使有也是感应电压!
如果按照楼主叙述的内容来分析,其实很简单。
本来是一个互感型的隔离降压型变压器,由于接线的原因,被改成了自藕型变压器。

网友C:
这的问修电机的人,看他是怎么缠绕组的

网友D:
11和13连在一起不可能用万用表能量出这两个桩头上有电压 另外几组你能量出电压的话看是不是本身就是5V梯增的 好比11 - 12 是5V 11- 13是10V 担你量12- 13的话可能看到的是15V 也有可能看到的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