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如何选用

楼主(2010-09-01):
请问各位11KW电机用星三角起动,电缆用6平方还是10平方,

网友A:
6平方,计算电流为16A左右...

网友B:
一个看你个额电流的大小,在根据标准选线。如果距离较远电缆要选大一些(考虑压降)

网友C:
用十平方比较放心。(如果长时间运行的话。)

网友D:
6平方没问题,因为你是同2根吗,还有不知1楼是怎么算出16a的

网友E:
4-6pingfangde 都可以,但建议选择6平方

网友F:
4平方搞定

网友F:
你丫钱多呀10平方

网友G:
不超过50M,就用6平方

网友H:
6平方都大了,还10平方。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综合考虑,环境,线路长短,铜芯或铝芯
互相学习

网友J:
主电源用6平方,控制柜到电机,用2根4平方的电缆

网友K:
由于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流过的应该是相电流,应为13A左右,所以选6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L:
4平方搞定,不要超过50米

网友M:
同意11楼

网友N:
11楼不是新手而是老手!

网友O:
呵呵,一般6平方足够,冒险点4平方也不是不可。

网友P:
一楼是算出了电机的电流,
确实是16A这样子.
6平方的线足够了!

网友Q:
11KW多大的电流啊,还用得了6平方的线吗,四平方足够了

网友R:
如果是三相380V 11KW电机按国家正规的规定,使用导线应该是用电机的启动电流来选线。既11KW的电机星三角的启动电流越为85A。启动后电流月为25A左右,如果不按国家规定6平方的线是可以,要安全最好是用10平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