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口请教

楼主(2010-09-02):
各位高手,我想用西门子CPU224用通讯控制变频器(485),还要连接触模屏,另外想在线监控PLC程序,这样就要用到三个通讯口,可224主机只有一个口,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像三菱一样类似于485-BD的通讯板?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A:
买富士的触摸屏,然后将CN1口与你的PLC链接,将MJ1口与你的变频器链接。
PLC侧链接使用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然后使用西门子多主站编程电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啊,请问西门子有什么通讯口扩展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请问西门子有什么通讯口扩展模块吗?
没有~

网友B:
怎么没有呢?那EM277,241, cp243是什么啊?

网友C:
换个226,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