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STL语言和LAD语言为何无法转换?

楼主(2010-09-02):
最近在调出公司设备的PLC时只有STL语言,想把它转换成梯形图时很大一部分无法转换,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与编程者在编程时用的就是STL语言有关,到底能不能全部转换成梯形图呢?请知道的这事的老师赐教!

网友A:
1、不符合梯形图编程规范的不能转换
2、梯形图不支持的功能不能转换,如间接寻址。
你任意写一段梯形图,然后Ctrl+2转换为STL,以后按这个规范写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STL语言也很不错的啊

网友C:
STL不一定能够转换为LAD,反之是能够转换的。只能慢慢学习STL的编程方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明白了

网友D:
刚参加培训。STL不能够转换为L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