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采用485通讯,为什么书上所编的程序的D8120的设置都是H0096或H009F
我查过手册 用FX2N-485-BD时 b11和b10应该设置成1,1才对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不使用握手信号呀。

网友B: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链接,不是用专门的指令么
设置D8120一直就可以了

网友C:
多谢上面的楼主,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