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温控模块问题 CPM1A-TS001 使用

楼主(2010-09-02):
温控模块 CPM1A-TS001
PLC CP1E
怎样读取温度信息??
懂的请谈谈

网友A:
温度值就是该模块分配的输入通道的字地址中的数值.比如你用40点的1E,那么PLC分配给你的温度模块的地址就是CH2,那么你的温度数值就在2内,直接调用字2内的数值就可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OMRON的用不是很多,所以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