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们是做输送设备的,有时候会用到7.5KW的电机,请问使用这电机需要软启动吗?一般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网友A:
引用楼主fengbingyuan于2010-09-02 13:37发表的 请问一般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
我们是做输送设备的,有时候会用到7.5KW的电机,请问使用这电机需要软启动吗?一般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7.5KW的电机的就不需要了吧,当然如果你老板有钱,也不是不行。软启和降压启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直接启动的带来的大电流冲击。
对电动机启动是否采取软启的条件:
a.机械设备不允许电机直接启动
b.电机的容量大于10%—15%主变压器的容量;
c.启动过程中电压降△U大于15%Un。
所以一般情况下,和你的电机多大功率直接关系不大!

网友B:
是我,别开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KW的电机的就不需要了吧,当然如果你老板有钱,也不是不行。软启和降压启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直接启动的带来的大电流冲击。
对电动机启动是否采取软启的条件:
a.机械设备不允许电机直接启动
b.电机的容量大于10%—15%主变压器的容量;

那7.5KW的电机需要降压启动吗?

网友C:
7.5kw是不需要的。一般要求11kw以上才用降压启动。

网友D:
不对啦,不是看负载,是看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D:
不对啦,不是看负载,是看用多大的变压器,电机的容量大于10%—15%主变压器的容量,我们有3150KVA的变压器,200千瓦的空压机直接启动,什么事也没有
Andy

网友E:
好像不是看负载吧,负载再大,也不会多多少几倍电流,一般10KW以上需要降压启动
另:软启动是可控硅的原理!如变频器。因此楼主问多大的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是否问的有问题?
工控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