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怎样写STL指令

楼主(2010-09-02):
各位大师好 我在编程序的时候写SET S0后写STL S0应该在左边母线旁的 但它出现在母线左边一条长横线再是STL S0

网友A:
是正确的
LDM8000 SET S0
STL S0
LD S0 OUT Y1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2010-11-03):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OUT前加LD指令

网友E:
同意一楼的
zhou-jinsou

网友F:
不错
怎样写STL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