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STL指令

楼主(2010-09-02):
各位大师 我在写STL 指令的时候它应该出现在母线的最左边的 可它出现在右边了 应该怎么编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多次,注意GX软件中STL与老版本软件的区别。
一般提这种问题的人连GX使用手册没有看过,其中一个章节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