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各位大侠! 现在三菱F930GOT-BWD-C  和F940GOT-BWD-C 均停产了,供应商给我们推荐用 GT1050-QBBD-C 和GT1030-LBD-C 来取代,但是我们的画面程序原来都是用FX-DU/WIN-C 做的,怎么才能转换过来了,说明GT1050-QBBD-C是新推出的,必须要用GT Designer3才可以,但是有不能直接打开DU 的画面,着急!
     盼回复!谢谢!

网友A:
GTD2-2.79的可以转!
新建个GT1030的,其它工程读入。。。选择路径。。。选择.DUP的格式。。执行。
F940的转换麻烦点,画面切换的软元件只能用D**.
转出来的画面一点击就跳到空白那页去了,好像不影响使用!有耐心话,将原画面的东东复制到新画面,再将原页面删掉,将新的页号改过来,OK!

补充:看下页面转换的软元件还在不,若是寄存器D的估计没问题,
      以前的画面是从0页开始的,新屏是从1开始的,转出来的画面跳转会消失,所以要补上,页号也要按新的来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FX-DU/WIN-C 的好像转换不了
    三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TD2-2.79的可以转!
    新建个GT1030的,其它工程读入。。。选择路径。。。选择.DUP的格式。。执行。
    F940的转换麻烦点,画面切换的软元件只能用D**.
    转出来的画面一点击就跳到空白那页去了,好像不影响使用!有耐心话,将原画面的东东复制到新画面,再将原页面删掉,将新的页号改过来,OK!

    正解,顶!

网友D:
    GT1050-QBBD-C ,现在工控常用!还有GT Designer2不可以吗?

楼主:
    非常感谢!已转好好,但是有很多的错误,需要慢慢修改!

网友E:
    学习开了。哈哈!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F:
    看一下它的格式dup,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