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0-09-02):
LD X0
ANI X1
AND Y0
菜鸟一直没搞明白这个AND Y0 是对Y0“定义Y0为输出”,还是属于“查询Y0是否打开”
UOT T0 K12
LD T0
AND X1
OUT Y1
菜鸟一直没搞明白这个AND Y0 是对Y0“定义Y0为输出”,还是属于“查询Y0是否打开”

网友A:
用你的话说是“查询Y0是否打开”

网友B:
同意上楼说法。

网友C:
当成触点用的,不是输出
三菱

网友D:
是当触点用的是串联在x1后面的一个常开触点y0

网友E:
嗯,也觉得1楼说的有理。

网友F:
对CPU来说,X,Y都是一个寄存器的位,都可以参与运算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G:
我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
也不是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
我不是来抢沙发的,
也不是来打酱油的。
我不是为楼主呐喊加油的,
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
我只是为了每天积分默默奋斗。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
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
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
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
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
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
在这个处处都要升级的时代,
不得不弄段牛B的话来显眼,
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
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

网友H:
楼上的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