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最近才了解一点PID知识,刚发现一个温度调节器表头中有P/I/D各参数设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设备运行时P/I/D参数是自动调整的吧?是变的吧?  那这个设定是表示其最大值吗?
比如P:2.5     I:120   D:40表示的是设备运行时P自动调节范围是-2.5到2.5之间吗??

网友A:
引用楼主hwl666于2010-09-02 22:45发表的 请教有关PID的参数问题,小弟先谢谢了!! :
最近才了解一点PID知识,刚发现一个温度调节器表头中有P/I/D各参数设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设备运行时P/I/D参数是自动调整的吧?是变的吧?  那这个设定是表示其最大值吗?
比如P:2.5     I:120   D:40表示的是设备运行时P自动调节范围是-2.5到2.5之间吗??

这个pid是你根据设备的热风系统构成决定的。一般是按正常的工作条件自动整定,不过,好多整定出来的参数不一定合适,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值,不要超调,还要快速响应等,需要一定的经验。
我发有一个温控表的主题,里面有纺织定型机热风系统的pid数据设置,可参考。还有一个是戏说pid的帖子,比喻的很恰当,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A:
这个帖子说的很好,见链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8152-keyword-pid.html
我发的一个帖子,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0129.html

Andy

网友B:
附件为PID控制基础,楼主看完可了解PID含义,希望对您有帮助!
工控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