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控制器

楼主(2010-09-02):
请高手们帮助一下,谁能帮我写一个电子凸轮控制器的程序,要能用文本显示器来监视设备运转方向,正常与倒车,显示主轴位置,每一组凸轮要能谁意调整它的开关角度。

网友A:
我也在在编写,用的是FX2N ,外接编码器输入,用高速比较指令来控制开关的通断,能够有8组的数据可以设置,还有补偿量可以分别调节,具体如何编程看看高速指令就可以,改变高速指令的数据就可以改变开关的时间,不是很复杂。我的凸轮速度可以达到5MS以内。

QQ:84818626

网友B:
可以參考這二個凸輪控制的方便指令
ABSD 或 INCD

楼主:
有写好了的吗?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