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请问,我用内密控2000个脉冲的旋转编码有A,B,Z相的,在三菱FX1S14MT-PLC做M8000----(C251 K1)有增没减为什么?

网友A:
引用楼主83237643于2010-09-03 01:26发表的 求旋转编码在FX1S-14MT编程正确方法 :
]请问,我用内密控2000个脉冲的旋转编码有A,B,Z相的,在三菱FX1S14MT-PLC做M8000----(C251 K1)有增没减为什么?

看下图

试过都不行,还是有曾没减
  • 下载积分:+2(chzy_114)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解释的不对,你的fx1s不会是假货吧。
    a,b相的接法对不对?
    我用正货都是这样,很烦恼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D:
    楼主你的FX1S如果是正品,按下图的输入接法应该可以增减计数

    试过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