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9-03):
请问高手们:我自学三菱PLC只能用电脑编程,经仿真软件测试正常。不知下一步该买什么配置怎么学?请师傅指导一下啦!先谢啦!

楼主:
我自学三菱PLC已能用电脑编简单程序,经仿真软件测试正常。请问高手们我下一步该买什么配置如何学一步?

网友A:
你只会编程,但还要了解PLC的外围硬件工作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只有了解一整套工作系统后,才考虑如何编程,总之,搞电气控制的有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你继续努力吧!

网友B:
可以考虑买一个FX1N或FN1S的晶体管输出的20点以内的plc

网友C:
能够找到机会应用,或看他人的应用,也是可以的。

Andy

网友D:
做好能结合实际的工程之类的,编好程序后看实际动作,在对程序进行适当调整。观察修改实际程序动作中可学到好多有用的东西!
工控初学者

楼主:
太感谢了!就因为我工作没条件接触三菱PLC,每点每滴都得靠自买自学,再加上家条件差我还得顾家啊!得到你的指导所以我非常感激,希望以后再多指导,待条件允许我会拜访师傅您的!

楼主:
太感谢了!我的工作条件和家庭条件只能靠自己自买自学。所以得到你的指导我非常感激,希望师傅以后再多指导

楼主:
太感谢了!可惜我工作没条件接触三菱PLC,全靠自买自学,经济有限之间得到你的指导非常感激,希望以后再多指导!

网友E:
工控这东西有时候不手打手的搞 不怎么记得住
条件有限的话 自己编编 再看看别人的一些项目 建议软件和硬件一起来。。。

楼主:
很感谢你的建议,我也有这样想过打算买硬件回来试验

网友F:
三菱的自己买,花钱,要FX2N-16MR的点数少得,还要买三菱的通讯线,我建议你学欧姆龙的CP1H的,买根USB线就可以啦,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