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昨天有机会去一车间看西门子300的程序。CPU是314的。平时都是纸上谈兵,这下可见到实物了。连接到也没啥问题。和书上讲的差不多,现在终于在线了。能看到绿色的能流条了。我电脑上可没有该PLC的原程序。我想象书上写的那样,既然都可以在线了,在文件菜单下想必有保存选项,结果发现没法保存程序。本人是新手。请教下高手,如何保存完整一个PLC的程序,包括硬件组态信息。一般打开软件时,都会默认建立个新程序,我如果选择不新建。在这样的界面下,该如何操作。我在这样的界面下,发现,UPLOAD TO PG/PC的选项是灰色。我非得建立个新的空白文件才能上载吗?

网友A:
菜单PLC——Upload Station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而回答 今天再次去测试了 程序 应该没问题了  可是新问题有来了 1。我把原CPU314的程序先上载 再下载到我买的CPU314里,运行起来别的控制到还算正常,只是触摸屏原先设置了一个工艺参数,比如2种原料的混合比,不正常了,比如一种加70%,一种加30%,换完CPU后,明显不是7:3的比例,请问原因?  2。我想问下,如果我直接更换存储卡 是不是再上电,程序就直接按新卡里的执行?换句话说,只要卡没坏,就用不着上下载程序,直接换卡也可以完成程序“下载”了

网友A:
1、新下载的程序所使用的DB块默认值是DB生成时设定的默认值。
2、必须进行程序的下载,因为卡内保留的组态信息与实际不同,此时,PLC会要求进行复位操作。

Regards

网友B:
如果你的PLC型号,固件的软件版本,硬件组态配置等一个样子的话,卡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