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跪求OMRON C20编程电缆制作图(PLC与电脑)

楼主(2010-09-03):
小弟日前有一台omron c20系列PLC故障送外修返厂后,发现内部程序全部丢失,所以想重新考程序,但又没有数据线,所以如果有哪位师傅知道的话烦请告之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看过C60的你这个传说是很老,很老的型号了,你还修他做啥,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啊,你这个PLC可能要编程器,就是20针脚的那个,最好能发个照片上来,这样好确定.不行你直接问OMRON来得快,小妹妹嘴很甜,服务质量也好.,800-820-4535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C20/C40/C60 PLC没有现与电脑通讯的数据线,就算有也要去日本买,况且这是过时产品。估计不会有

网友C:
我有編程器,你在什麼地方.

网友D:
看看工序,不多就改掉吧,20点很容易。我改过2台,线路很麻烦,以前输出在上面,现在输出在下面,我是把PLC掉过头安装,现在plc体积小了很多,以前PLC体积大,要缩距

楼主:
我在杭州下沙?请问编程器有的卖吗?如果有需要多少钱一个?

楼主:
在浙江杭州下沙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下,那个编程器能不能进行上传或下载程序(从一台将程序复制到编程器然后再下载到另一台)

网友D:
要手编器可以找我,我有QQ:354768692,omron问题又可以大家相互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