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我公司有一台PLC控制的机器,Y0控制正转,Y1控制反转,但机器无故出现Y1输出点一直输出,开机时出现反转;Y1原是在触摸屏上点动时才出输出的,现在拔了触摸屏与PLC的通信线还是无法消除Y1一直输出的故障,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粘合了,换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B:
你做一个程序  让Y1 2秒通断   然后万用表量 Y1和它对应的COM 看是否能正常断开

如果不能正常断开或者接通  很可能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如果机器还新 买时间不长,让供应商修

如果时间长了 就自己修吧

可以从旧的PLC或者模块上拆一个

网友C:
输出点粘连了,有备用输出点的话换个输出点就好了!
承接单片机、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定单, 详情请致电15852735505    QQ418513387 !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最好先看一下程序,Y1都有什么条件才能有输出,根据条件逐一排除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江湖好学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出点粘连了,有备用输出点的话换个输出点就好了!
承接单片机、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定单, 详情请致电15852735505    QQ418513387 !

如果简单替换,不久还会坏,最好过中继。

网友F:
输出点粘连,我也建议加中继,一般我用是都是用PLC的输出点带继电器然后再带接触器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