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00系列CPU224型PLC无法设置密码

楼主(2010-09-03):
S7-2200系列CPU224型PLC无法设置密码,出产地为美国。
在编程软件中点文件,设置密码后下载后上传也不提示输入密码,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
打错了,是S7-200,不是2200

楼主:
通讯中显示PLC类型为CPU224REL01.21

网友A:
有效连接有个时效性的。看看手册。
试着关闭MicroWin、断电PLC试试。

楼主(2010-11-19):
找到方法了,在系统块里的密码中可以设置,然后下载到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