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各位高手,前面讲的Y1输出有故障的PLC,我已从机器上拆下来,用电脑把程序里的Y1改成了空悬的Y4脚,可打开PLC的运行时,输入端全部是悬空的,但Y4点竟会输出,重新把程序改回Y1后,又会出现Y1输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赶快换掉拿去维修,换过新的就好了,在企业打工不要为黑心老板节约成本,你为他节约了,他也未必感谢你,如果你犹豫不决不敢换到时延误了生产他还说你无能,没技术!哈哈哈!

网友B:
是你的输出点条件有错才会这样,你检查一下程序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赶快换掉拿去维修,换过新的就好了,在企业打工不要为黑心老板节约成本,你为他节约了,他也未必感谢你,如果你犹豫不决不敢换到时延误了生产他还说你无能,没技术!哈哈哈!

说的在理,从安全方面来说,你维修后的PLC出了安全事故你不能推卸责任。
所以维修也是要看对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赶快换掉拿去维修,换过新的就好了,在企业打工不要为黑心老板节约成本,你为他节约了,他也未必感谢你,如果你犹豫不决不敢换到时延误了生产他还说你无能,没技术!哈哈哈!

同感,同感,同行!!!

网友E:
是程序编写的事, 不是输出点异常
不相信的话, 把 PLC 调到 STOP, Y1 和 Y4 不再有输出

网友F:
虽然Y4输出点悬空了,还是建议楼主搜索一下看有没有用到,,在替换期间是不是选取了全部更换,细节上的程序看看

网友G: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H:
把 PLC 调到 STOP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说的在理,从安全方面来说,你维修后的PLC出了安全事故你不能推卸责任。
所以维修也是要看对象的。

说的在理,有时修好了也不落个好,换台新的,及省时有省力,还不会出问题。

网友J:
程序问题

网友K:
有同感啊。不要将就,维修不仅要节约成本,还要看故障率。故障率高了影响生产,得不偿失。

1162859666@qq.com

网友L:
不说了,都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M: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

网友N:
换的时候还是要看程序有没有用到才可以换啊,有时候Y4作为一个中间条件不一定哦

网友O:
不能吃vvcxvcxads 如果她大方广泛覆盖的收入

网友O:
先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语法错误,再定。

网友P:
应该是程序的事

网友Q:
硬件的外围接线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是程序问题,写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下进去专门调下输出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么。。。

网友R:
一楼,三楼,九楼,十一楼说的精彩 !!!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