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变频器+编码器+PLC两轴控制切纸机的PID算法的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2010-09-03):
设定值是第一轴的速度*转速比k,测量值是第二轴的速度,参数是PID参数,那最后运算的输出值是什么,输出的值还要怎么处理才能用来控制速度。就这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A:
输出值要看您的PID的输出是什么,不同厂家或者不同人编制的并不同。
以富士的SPH的PID输出为例,其输出的是0~10000之间的数值,也就是输出为百分比,因此需要做输出整定才可以真正控制速度,而西门子则可以输出百分比或者实际已经整定后的数值,因此可以直接控制转速。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的回答,我用的信捷的PLC,看来还要去翻一下资料才行~~~

楼主:
再请教一下,就是你说的整定是不是比例增益,积分、微分时间参数的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