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5.4中文版安装时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03):
安装时出现:错误1327,无效驱动器I:\
请教如何才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A:
最好把你安装时的情况说详细一点,比如是不是光盘安装?西门子的软件要放在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B:
解压到根目录安装即可

楼主:
是放在根目录下安装的,就是刚开始安装时没有把移动硬盘拔出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有朋友说要把注册表里的安装信息删了才能安装,我不会搞呀,求助各位老大

网友C:
先安装安全密钥吧,在CD-1的第二个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