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安装时老是提示环境不允许

楼主(2010-09-03):
家里的电脑以前安装的是8.0版本的三菱的编程软件,电脑重做系统后,想装7.0版本的软件结果提示安装环境不允许,装不了。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怎么办,才能装上软件? 谢谢。

网友A:
把原来的删除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后只能再换系统了

网友C:
可能你没有装 EnvMEL
1、先装EnvMEL,在SW7D5C-GPPW-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
3、GX Simulator6-C/目录下为仿真软件.

网友D:
同意三楼的建议
Andy

网友E:
楼主可先考虑3楼意见,如还不行,那可能时系统问题了!重做系统吧
如是XP系统,就做深度XP SP3 V9.0那个版本的!
工控初学者

网友F:
注册表没有删除干净,在注册表里搞一下!删除原来的软件就应该OK啦!

网友G:
环境文件未安装吧!

网友H: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I:
先把以前的删除干净,在安装环境就可以啦

网友J: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K:
把系统做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没有装 EnvMEL
1、先装EnvMEL,在SW7D5C-GPPW-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
3、GX Simulator6-C/目录下为仿真软件.

你可能没安装EnvMEL,按三楼的安装方法试试。

假若还不行,在注册表搜索MITSUBISHI,全部删除,重启后再安装试试?这样还是不行的话,重装系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最后只能再换系统了

你安装的是不是GHOST的系统,如果是GHOST的系统,此系统在做系统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插件都被删除了,所以有的就算是安装好了,工程也打不开,见意找一个原版的系统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N:
用360清除原有的安装软件痕迹,最重装

网友O:
同意七楼的师傅  因为你换过系统了

网友P:
同意七楼的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安装说明,说的应该够清楚了!!!!

网友Q: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R:
4楼兄弟!你小小年纪可别太操心了,你把我给笑死............

网友S:
环境文件EnvMEL未安装吧!

网友T:
三楼说得比较详细,先按照三楼说的做,不行的话按六楼做,再不行系统GOST

网友U:
重新下载一个呀

网友V:
快安装8.9版或者9.1版吧,电脑用优化大师或者鲁大师,或者梅大师,超级兔兔清理  然后安装  把杀毒  等等关闭  把网线拔掉,试试

网友W:
同意三楼说的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X:
应该先装下系统环境的吧,你那个版本也太老了。再不行我发一套给你吧

网友Y(2010-11-26):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