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块屡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3):
各位老师师傅们:
我们厂在细纱机改造设备时采用了西门子 EM 232 CN模拟量输出模块,可编程也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是采用的伦次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变频器连接时没有采用屏蔽线。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模拟量输出模块损坏了十几块。损坏的现象是:开机变频器就以最高速运转,测量电压在DC12V。更换新的在运行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坏,现在改造进入僵局。恳请诸位老师师傅们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采用屏蔽线,串接电阻 加入保险等等

网友B:
用屏蔽线,如果是电压过高造成的可以串电阻降压

网友C:
用屏蔽线,如果有反馈电压就加个二极管,电压高就加个电位器,可以调整到适合的电压,使用方便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了屏蔽线。试试看吧

网友D:
我看这应该不是屏蔽线引起的,可以将模块数字量置最小输出与最大输出时测下输出电流,是否超出模块极限电流,是否可能输出被置双极性,变频器负压钳位导致模块输出短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