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03):
欧姆龙CP1E-E里面有没有进制转换的指令,我想把十六进制的数转换为十进制的,做除法运算的时候要用,谢谢!

网友A:
你打开电脑的计算器,在查看里把计算器设置城科学型的。就可以进行禁止转换了,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楼主:
BCD码就是进制转换的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