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安川G7系列变频器,45kw;湘潭电机厂变频电机,30kw,6极。变频器到到电机的电缆约100米,以下所说都为电机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变频器为选择无PG矢量控制,进行旋转型自学习,自学习正常完成。调试过程:启动电机,发现加速阶段电机振动,到达50Hz后运行正常。为想查看在哪个频率振动,把加速时间调为20s,结果发现25Hz~45Hz频率段振动,到50Hz后运行正常,没有一点噪音和振动;调载波频率,45Kw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调范围为2KHz~8KHz,但是在可调范围内都试过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振动频率段也差不多。我们问电机厂家说只要在50H运行正常,那电机就没问题。我们就用另外一台15Kw的普通电机调试,控制方式不变,开始载波频率在5KHz时有同样的。振动,但调到2KHz时,一切运行正常,没振动。我们有两台45Kw变频器,两台30kw的电机,是用于吊车的提升,两套都是一样的情况,有振动,电机厂说电机没问题。我认为变频器除载波频率外,其他参数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请问哪位同仁碰到过此类问题,帮小弟分析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怎么没大侠指点呢,自己顶下!

网友A:
是不是在这个频率下与设备本身的固有频率相当,发生了共振?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答,我两台45Kw电机情况都是一样,而且载波频率调了个遍,还是不行。我用普通15Kw的电机试过,在5KHz时,电机振动与45Kw的振动现象是一样的,但在2KHz时15Kw的电机就正常了,所以我认为是载波引起的,但在可调范围都不行。

网友B:
调回VF控制吧,100米的电缆用自整定有点玄

楼主:
用VF控制,怕启动转矩不过哦!

网友C:
这是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引起的,有遇到过,用V/F控制会好些,但是力矩可能没那么好,要不可以试着把电机的额定转速降下来些,再重新自学习看会不会好点

楼主:
请问7楼的朋友,是不是在自学习时,输入额定转速参数时,适当的减小是吗?能简单说下为什么要降低额定转速,谢谢!

楼主:
大家发表下自己的意见吧!

网友D:
应该是共振,使用跳频,可避开共振区

网友E:
这应该不是共振,是变频电源波形引起的电机机械振动。电机绕组要是比较松动也会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看能不能跳过这个频率吧。到工频就不会这样啦。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