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指令求助

楼主(2010-09-04):
有指令能监视某个寄存器是否变化吗?例如监视D200,如果D200的数据改变能够产生一个输出。

网友A:
用程序实现,先将D200的值传给另一个寄存器如D300,再在之前的行插入两个寄存器比较的指令,则D200每变化一次,会产生一个不等于D300的脉冲输出。(下一周期两值又会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