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进水后,ERROR灯总是在闪,也不能正常工作。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4):
求助!进水后拆开烘干,再上电后ERROR指示灯就总是在闪烁,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我在程序里PLC诊断显示PROG.E闪烁。参数出错。代码65280.怎么会是呀?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A:
65280代码应该是,硬件故障

楼主:
哦。知道了。我检查下硬件看看,谢谢!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B:
看看硬件电路有没有烧坏的迹象,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在用吹风机风干,上电试试看
好的,知道了,我试试看吧,谢谢了!

网友C:
3楼说得对,试下吧

网友D:
进水了..麻烦呀!电器的东西最怕水的!

网友E:
嘿嘿 我们的公司药瓶倒掉了进PLC了 吹干就可以了啊 记得开开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