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 转向PC系统该怎么办

楼主(2010-09-04):
我做多年PLC+触摸屏系统,最近想向 PC工控 系统转变,不知该从何入手??
肯请各位大 侠指教!!

网友A:
做了多年了,经验应该非常丰富,希望你还是别转。 你就是大侠。

楼主:
现在碰到瓶颈了,我用来控制伺服电机数量多了,PLC控置成本太高了

网友B:
用个Q cpu 就好了3w多吧

网友C:
搞C++吧。转型是必须。

网友D:
VC++
够你学哦!!!

网友E:
貌似PC控制还不成熟。
独一无二的我,不再随波逐流。

网友F:
还是学学Labview,比较简单点。

楼主:
谢谢诸位!!我打算从VB入手,不知VB和VC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再失精英

楼主:
PLC +HMI的系统我还没丢下呀,只是复杂的我想改调路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