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20使用手册

楼主(2010-09-04):
请教哪位大侠有SiemensE420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啊,我的邮箱
wangbin97888@163.com
谢谢啦!

网友A:
http://qupan56180.qupan.com/?folder=2072822
看下是不是这个?

楼主:
是的,谢谢啊
请教一个问题啊,变频器的数字输入设置为加速频率时,变频器频率有没有记忆功能啊?说明书上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