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0-09-04):
松下FP0系列PLC怎么用CT100这个计数器用一个辅助继电器给他一个计数信号,继电器动作后为什么不计数。

网友A:
换个地址呢

网友B:
ct100是保持型的,先清零看看。

网友C:
这个问题看似太简单了。楼主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要多想想。多看看手册。在线调试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以前有个法医节目有这么一句话:“ 当所有线索都无法进行的时候,我们只有回到开关重新寻找。人会撒谎可证据不会,只要重新再来研究考虑,定会出结果”
其实上面就是说工控行业里面只要你看手册,仔细反复看手册,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D:
ct100是保持型的应该你程序里有冲突 在检查下你写的程序

网友E:
直接F21 D+ K1 DT1652 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D+这个方法,问题解决的

网友F:
在寄存器内初始化一下才可以,否则不会工作的,松下垃圾......松下电器骗你不商量!君不见,新产品上市是,都没有什么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因为怕出现问题后找他打官司,所以待中国人民帮他用得好好的以后才出说明书,比如,FPX的小插卡件,没有一张说明书PDF,只是一纸几十个字的说明罢了,目的是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玩中国人嘛!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计时器也一样,倒计时的,不好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