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回零的问题!!

楼主(2010-09-04):
各位高手:
问题:程序操作前首先给伺服回零,当操作后用DRVA指令回零,回不到原来的零位,相差0。6MM,但D8340已显示为零,```
请各位高手指点!!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愿交工控精英```

网友A:
OPR方法是什么?
三菱伺服原点回归的方法有好几种,且方法都不同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干扰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