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楼主(2010-09-04):
这几天遇到了一个怪问题,三菱FX2NPLC控制伺服电机做定长运行,在伺服驱动器上监控输入的脉冲总是多,而且不固定,有时候多1000多个,有时候多几百个。怀疑有干扰,屏蔽,接地都试了没有效果。从脉冲输出端子随便接两根线出来,用另一台三菱PLC接受脉冲,完全正常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遂断定试伺服驱动器不好(国产品牌),换成安川伺服,问题依然存在,实在没办法,只好换PLC,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奇怪的是用欧姆龙的PLC就好了,走的也准确了,再换上三菱的还是不准。从换PLC我就离开现场,后来这些都是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的,现在已经在着手用欧姆龙的进行编程。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出这种问题,PLC发的脉冲是经过光耦到晶体管的,难道是晶体管的问题?可用三菱的PLC监控脉冲也正常啊。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总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怎么会是PLC的问题呢?难道是发的脉冲波形不好?怎么又多的不固定呢?

楼主:
现在找不到问题的所在,只能更换PLC,但总觉得有些蹊跷。问题到底在哪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程序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每次发相同的脉冲,用另一台PLC监控脉冲数量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没碰到过,可以考虑下可能电位不同。

楼主:
用的24V电源,后来改用PLC本体的24V也不行,脉冲输入线加了2K的电阻。

网友C(2010-10-16):
三菱PLC总是有怪问题的,以前我用编了一个工程程序,用到高速计数器,程序上载到PLC时,高速计器在计数,后来另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