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三菱A-54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的设置

楼主(2010-09-04):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A-540-11KW-的变频器,想用于恒压供水,但是不知道怎样设置。特求助老师。希望大的帮助。谢谢!!!!!!

楼主:
高人何在????

楼主:
无奈,真的很无奈!!!!!!

网友A:
我没做过三菱的 我只做过德力西的在加上一个控制器
很简单的 只要在控制器上设置好水压 pid调节速度 远程压力表的量程 控制器到变频器的电压
在变频器上设置好电机的参数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当然还有故障报警 工变转换什么的你自己定就好了
希望这能对你有帮助 我的qq是303203143在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探讨 祝你好运
关于三菱A-54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的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