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各位师傅;S7-MMC卡能用普通读卡器读出吗?用什么软件都呀

网友A:
不可用普通的读卡器读写,有专用的读卡器才可以读。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专用读卡器,只要软件即可,我还可以解密MMC卡,不过,我是要收费的.如你需要请联系QQ:1041497144

网友C:
用普通的读卡器,需要对应的软件,这类软件都免费的满天飞的。可以做备份等。但对一些新系列型号的卡无效。而且有损坏的可能。

如果要真正的专门的读写的,则是西门子的专用读卡器,价格接近上万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