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一下 USB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怎么安装

楼主(2010-09-04):
大家好请问一下 USB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怎么安装,我刚买的用不了

楼主:
我的是USB-SC09+

网友A: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在附带的光碟里,然后选对COM口,就可以连接PLC

网友B:
要选中COM口就可以啦

楼主:
怎么编编码器程序,哪位大师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