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0-09-05):
公司一台数控车,用的是华大的EP100的驱动器,运行中有时会出现9号报警,把电源关掉,再上电 ,报警就没有,也能正常运行,但过些时间(时间不确定),又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2011-06-29):
控制电源欠电压。
原因可能有三点:
1、输入电源电压有较大波动,使控制电源电压偏低。
2、驱动器内部插接件接触不良。
3、驱动器电源异常或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