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9-05):
我用的PLC是 omron cp1e-n40dt-a
为什么写脉冲输出老是出错
不能编译
指令是用 @PLS2 @PULS 都试过啦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CP1E不支持脉冲输出。CP1L=2路、CP1H=4路

楼主:
???
好像不对吧
应该是可以的呢
别误导我们哦

网友B:
PLS2参数设置不正确,仔细检查,参数积存器有的是单字,有的书双字.很可能是脉冲输出频率超过100千HZ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