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输出

楼主(2010-09-05):
各位高手,鄙人有一台PLC控制的机器在准备接一个报警器时怎么都接不成功,情况是这样的:当设定数量达到时,Y3点会一亮一灭的输出报警,我先买了24V的蜂鸣器接上去没有响声,考虑电流可能不名够,改用继电器连接,可还是驱动不了,请问一下该如何接蜂鸣器才会响啊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1.PLC控制输出是否有
2.蜂鸣器接线是否正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公共点(COM)接没?
自学

楼主:
这些都有做,这怀疑是输出时间太短,蜂鸣器来不及反应
江湖好学士

网友C:
加一个延时

楼主:
多谢,先试试
江湖好学士

网友D:
要加延时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