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56I时间设置?

楼主(2010-09-05):
各位好,EB500设置时间用RW60000~60005 ,现在我想在MT6056I上显示出时间,需如何设置啊?说明书怎么没说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S7-200,(我熟悉西门子系列)你可以用PLC里的时间,做一个读时钟命令,然后把读出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几放在一连串的存储单元中,然后用触摸屏数值显示功能,显示出时间,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是个办法,不过我想能不能利用它自身的时间。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