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位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楼主(2010-09-05):
如何实现电位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A:
电位器好像只能用于调速,不能用作正反转控制的啊
江湖好学士

网友B:
可以用多段速设置两段,一个设置正的频率百分比,一个设置负的频率百分比,正值电机正转,负值电机反转,应该可以实现的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此外,电位器还可以用于变频器的启停控制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我用的安川的可以实现
你那个是什么功能的?

楼主:
你那个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D:
可以,设置负的百分比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