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监控

楼主(2010-09-05):
各位高手,PLC与触摸屏在运行的时候有办法用电脑连接起来监视程序的运行状态吗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你可以用电脑连接PLC,用触摸屏编辑软件在线模拟程序

网友B:
你是什么牌子的?看看编程口和与出卖屏的连接口是不是同一个端口,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行的,但是如果是同一个那就一定不可能
。

网友C:
有的品牌可以,有的品牌则需要单独的通讯口的。
例如三菱的屏和PLC,可以用透明在线连接功能,通过触摸屏可以监控PLC程序。

网友D:
还要PLC的版本 例如三菱FX系列就没的接了!A和Q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E:
例如三菱的屏和PLC,可以用透明在线连接功能,通过触摸屏可以监控PLC程序
是的,如:FX2N与F940等。直接用连接屏的线就全部搞定了,上传下载及程序监控。

网友F:
可以的 主要看如何利用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