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怎样编程?

楼主(2010-09-05):
本人刚毕业,该行学plc,会简单的plc编程,但是对文本显示器编程一点也不会,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文本显示器该怎么样编程,怎样和plc通讯,该往哪方面着手学习,现在没一点方向。由于是初学,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A:
我仅仅知道Siemens TD400C。根据它说下:
1、通讯的话,不用编程。设置口地址、波特率,选用配套的电缆即可连接;
2、TD400C的编程在STEP 7 MicroWIN SP6 V4.0 中有向导;如果你想改变按键功能的话,在TD Keypad Designer中更改。更改后,在向导里选择保存好的模板即可;
3、向导完成后,所有内容以数据块的形式保存,即V区。下载到PLC后,PLC与文本通讯来完成相应功能。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文本的编程很简单的

网友C:
是比PLC简单

网友D:
找相应的编程软件试一下就知道了,不复杂的。

网友E:
文本显示器的编程和触摸屏的差不多了 找个相关手册看看就行了 非常简单
至于通讯看你选择什么通讯方式了 一般都有专门的通讯线 如果你选择自己做通讯线也可以 看看手册里关于通讯时怎么连线的就行了啊 不难的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要比人机简单多了,每个品牌的文本都有说明书,下载一份说明书,那上面会告诉你怎么做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是的,非常简单!

QQ:1792595232

网友H(2010-12-04):
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要比人机简单多了,每个品牌的文本都有说明书,下载一份说明书

网友I:
我用过很多牌子的文本显示器,确实比较简单
1、下载说明书
2、安装上相应的软件
3、新建1个工程试试就知道有多简单了
几个小时就比较精通了,比触摸屏编程简单多了!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J:
是的很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