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FX扩展问题

楼主(2010-09-06):
基本单元是FX2N-128MR扩展是FX2N-32ER
1:在写程序时输出只能写到Y077,Y080以后的就写不进去了为什么?要怎么做呢?
2: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COM端旅客要连在一起?
哪位高手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FX是输入/出是8进制的,范围是0---7,没有8。

网友B:
你也真逗,,是八进制的。怎么会有Y80呢,,就连个Y8你也写不进去吧

网友C:
你可能是用的FXGPWIN编程软件吧,用现在的Gppw系列的编程软件就行了。

网友D:
Gppw好像也不行吧

网友E:
1) 续 Y000-Y077 后, 接下来是 Y100 - Y177.
2)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COM端要否连在一起, 就要看你的线路需要了

楼主:
谢谢5楼的回答
八进制的到77后真是一时没想起来是100第一次用这么多点的还真不知道
因为基本单元是128的不够用加了个扩展时32的他们两个是有连接电缆连在一起的用法就是把两个当一个大一点的用
基本单元有两个COM端和每个输入X连在一起 扩张有一个COM端 具体他们要这么接呢?
谢谢!!!

网友E:
看来你真的需要好好的阅读手册了。
基本上分为输入及输出 COM
1) 输入 COM 又得看是漏型输入还是源型输入。COM 要接, 而且按漏型接 0Vdc, 源型接 +24Vdc (DC 型输入)
2) 输出 COM 就看控制线路的需要, 如 : A/C, D/C; L, N, +24Vdc, 0Vdc, etc.......
3) COM 的分配是为了让用户有更灵活的输入或输出线路的设计